it8528e

楼主(2015-07-16):
一台戴尔EC it8528e 发烫,手中只有 it8517,请问各位高手,这个可以代换吗?? 还是有其他型号可以代换呢?跪求指路,谢谢。。。。

网友:
不能代换 找个原来的一样的才行

网友:
EC很少有可以代换的,就算代换了,也会有其他问题

网友:
明白,谢谢各位的宝贵指点

网友:
EC 还是好原型号吧   怕有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