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跑D2

楼主(2015-07-16):
实测不插电源无32.768,上电跑D2再测32.768正常,拔掉电源测晶振两脚无电压,测CMOS跳线无电压,从VBAT复合二极管跑线发现一处断线,补上正常上电OK.

网友:
有图吗?这样描述有点不清楚。

网友A:
发个图,,看看断线的位置啊!!

网友:
跑D2一般先量电池电量是否充足。

网友:
文字说明,有些时候不太明白

网友:
量到晶振没有电压,一般都可以看一下电池和3VSB正常产生没有

网友:
晶振没电压吗   有没图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看看断线的位置啊!!

有,我记得传了图啊,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我记得传了图啊,图呢?

嗯嗯嗯,,记住了,,下次遇到了我也看看是不是那里断线了!!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厉害。。我都不会找到这地方

网友:
不起振不是跑CF的么

网友:
图纸有吗这样说不好

网友:
查下内存工作条件,正常可以考虑刷BIOS

网友:
求上图,没图真心没找出来啊。

网友:
请把检测过程再详细的分解一次,谢谢了

网友:
好厉害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