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查显示器后,主板待机电压拉低

楼主(2015-07-16):
点主板时,亮了,插上VGA看了下。然后重启,不亮!!
墨迹了好一会,发现没插显示器待机电压3.3,能开机。插上以后待机电压变1.86,就不能开机了。换线了无果。
请教谁碰到过么

这是昨天的事。发现问题后搬来搬去的想找师傅修,当时没空。今天早上再用,好了。。。

网友A:
这个最好 要烤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好 要烤机试试,

烤哪里,VGA的电源线么

网友B:
考下桥试试,,在看看VGA有没有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考下桥试试,,在看看VGA有没有短路

没修过显示器,你说的这个桥,是主板的?显示器没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修过显示器,你说的这个桥,是主板的?显示器没桥吧

你说的是主板吧?  笔记本还是 台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主板吧?  笔记本还是 台式机?

恩  是主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