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 无CPU供电通病

楼主(2015-07-16):
P5KPL-AM SE  通病一例   分享给大家!

故障  无CPU供电! 没复位!   解决办法   换掉图中的电阻4R3    2R2可以替换!      如果还不行   拆掉图中的小管子!

  我不动理论   都是修出来 的!    大神懂得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

网友:
没人看帖吗?

网友:
肯定有人看,坐等高人解释
猜猜:是不是开启电源芯片工作的EN电压或什么条件没过来。电阻断了。  那个小管子是开关作用不开机时拉低这个电压的,拆掉后就一直是高电平了?

网友A:
你这种秒杀主板,也是查工作条件秒杀的把。
就算有相同的主板,CPU无供电,也不一定是你说的问题。还得查工作条件

网友B:
这通病遇到过一次,,不是那个管子的问题,,真的问题,,以前的老帖子有答案,,自己去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秒杀主板,也是查工作条件秒杀的把。
就算有相同的主板,CPU无供电,也不一定是你说的问题。还得查 ...

修十几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通病遇到过一次,,不是那个管子的问题,,真的问题,,以前的老帖子有答案,,自己去看!!

求链接!  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求链接!  学习学习!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A9%B5%E7&page=1   真正的问题在帖子的回复里,,你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9332&extra=&highlight=P5QpL%2Bam%2B%CE%DE%B ...

谢了   我看看   共同学习!

网友:
以前我也修过这板  拆了就好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EN没有电压

网友D:
可能是PWM芯片的供电保险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PWM芯片的供电保险电阻。

那是个二极管   拆掉的!

网友:
我最爱收藏通吃货了,哈哈。

网友:
还真是的,有一块板,8800和8806都换了,还不行就放那了,今天看了你的贴,好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主板是这样的问题,拆掉小管子就好了,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网友:
这个不要 那为什么设计的时候有这个东西

网友:
这个不错   不过板子有点老   希望楼主可以分享一些比较新的

网友:
赞一个!小小白只能借鉴通病了·

网友:
修好就行了 有钱赚九号

网友(2015-08-16):
没有图纸跑线后根据收回原理图就会知道干什么了

网友:
楼主思想超好,这种好经验就要分享, 我提个建议,加个权限哦,让客户看到,都没生意了  哈哈

网友:
十几片  算是通病了么 LZ

网友:
好像  跟 南桥 控制 那边有关系

网友:
原来是这个问题,学习了,以后就有经验了

网友:
现在的板子管子坏的太少

网友:
把管子拆掉了,可以开机显示吗,这样没试过了

网友:
学习了可以啊

网友:
这些板基本都是zxhegeyang

网友E:
秒了几十块了   楼主好强悍啊 , 以后就靠它发财了?

网友:
板没修过  不过下次遇到的话 可以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秒了几十块了   楼主好强悍啊 , 以后就靠它发财了?

生意兴隆!

网友:
这都是经验啊

网友(2015-09-18):
我一般就拆了那个管子,因为有那个管子芯片的开启电压低了,只有0.2V,拆了就正常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7508-1-1.html这里面有点位图。

网友:
先学习一下,以后尝试一下,不过华硕的板子好像BIOS出问题的挺多,有一天我修了3个华硕的G41全是刷bios就好了!

网友(2015-11-13):
不明白为什么要拆两个电阻4R3,2R2

网友:
没试过,遇到试试看

网友:
楼主,是把43t拆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这电阻是反馈还是干吗的求解

限流的   给芯片提供5V  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这电阻是反馈还是干吗的求解

电阻限流  PR8

网友G:
楼主是怎么查到那里去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怎么查到那里去的呢?

发帖时   没学理论   经验积累            现在按条件查!

网友:
你好LZ。我这块主板情况有点不同,它CPU靠近CPU供电口那部分有电压,靠近北桥的一部分无电压,应该从哪下手,速回谢谢

网友:
看看CPU主芯片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H:
这板子   修到一次  也是CPU旁边的2R2电阻坏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板子   修到一次  也是CPU旁边的2R2电阻坏

   呵呵     现在很少修到了   都是H61了!

网友:
看下这版的通病,可惜我喷到的情况不一样

网友:
先换上试试,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不过维修CPU无供电时还应彻底排查一下,最后才能用楼主的经验喽。

网友I:
那个是VRMPGOOD吧,时钟没有开启

网友(2016-01-30):
引用 网友I:
那个是VRMPGOOD吧,时钟没有开启
不是VRMPG信号的,CPU核心供电没有产生的话,VRMPGOOD信号工作电压照样不会产生,开启时钟芯片工作。

网友(2016-12-31):
是驱动芯片的供电?还是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