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1942CWA

楼主(2015-07-16):
显示器亮一下就灭了 是哪的毛病啊
显示器

网友:
高压板 灯管 电源板 有可能电容鼓包了

网友:
灯管或高压,,,,,,,

网友A:
已解决 谢谢大家
hwit168
怎么解决的 我刚刚弄到一台这样的
详情

网友:
LG显示器坏高压包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解决 谢谢大家
怎么解决的 我刚刚弄到一台这样的

网友:
这个 就多 哦 比如电容爆浆 带不起负载 也会亮下就灭
高压 mos坏了 也会 出现这样的 情况
最严重的就是 灯光坏了 也会灭

网友:
灯管或者是高压板都有可能

网友:
谢谢各位 已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