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 电池放电隔离管的开启原理

楼主(2015-07-16):
这个管是个P沟道的场管,当AD+低电压时(适配器输入电压),也就是没有适配器供电时,该管就导通,但是电流应该是由s极流向d极。这样的话电池是如何放电呢?
电池

网友:
只要插电源AD+就高 不管插没插电池 不插电源上电池AD+就低 电池放电

网友:
2楼说的很清楚啦

网友:
楼主你太定式思维了,D极和S极只是导通,不管电流的方向的,如果在D极加电压,导通后就从D极流电S级就可以了呀,电流永远都是从高流向低的。你不要受模拟电路的影响呀,这里都是数字电路

网友:
来个全图看看

网友:
AD+电源加入就为高

网友:
就算G级电压为高,这个管子D级也是会导通电压到S级上面,只不过这是从管子内部的二极管过去的电压,,电流不大,,适配器拔掉之后,G级为低,,这时候管子才是导通状态,,D级流向S级的电流才足够机器正常运行

网友:
有点迷糊,不过楼主厉害

网友:
你真有CQ45 独显的 图纸

网友:
虽然不需要 但是给个赞

网友:
电池放电是有一个单独的场馆的

网友:
楼主这资料是你自己整理的吗

网友:
BIOS的片选脚有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