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5s手机是国外买的 到中国用不了了 怎么办啊

楼主(2015-07-16):
我的手机是国外买的  到中国用不了了  怎么办啊

网友:
国外买的,国内用不了,一般都是有网络锁的原因,可以使用sim卡贴或者直接解网络锁以后在使用

网友:
卡贴  哪能买到啊

网友A:
找售后呀,看看国外的售后服务怎么样,哈哈

网友:
用相应卡贴就可以是使用了。

网友:
可以官方解锁,不过挺贵的,要看你是什么运营商

网友:
用卡贴解网络锁

网友:
好的  谢谢大家了

网友:
看你的机子什么版的   弄个卡贴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售后呀,看看国外的售后服务怎么样,哈哈

可以解,120欧元。

网友:
哗。。解锁这么贵

网友:
用卡贴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解,120欧元。

这样太高了吧

网友:
貌似苹果的什么东西都挺贵的!!!

网友:
淘宝上有解的。

网友:
国外都是正规官方解锁,一般都是绑定运营商,解锁很贵。已经解锁的要比原价贵100欧元以上(中 高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