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独立显卡

楼主(2015-07-16):
用电源关机一切正常, 就是电池关机pwr_led#是亮着的。EC也换过BIOS跟两台一模一样的机子对换过。
电池关机了插上电源  PWR_LED#立马灭掉。
有木有更好的思路呢?

网友:
查ACIN信号,充电芯片适配器检测电路。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PWR_LED#是适配器插入的时候才会亮,如果你没接适配器,但是主板检测到适配器插入了,,那么这个灯也是会亮的,,你要查下ACIN这个信号

网友:
看下保护隔离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