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飞天UI47不认固态硬盘

楼主(2015-07-16):
机子一开机就进BIOS,BIOS里面没有识别固态。换快普通硬盘可以进系统正常使用。固态硬盘在其它机子上能识别,确定客户的固态硬盘是好的,而且我也换了快新的金士顿120G固态。谁遇到过之下招

网友A:
这个我在三星的机器上面遇到过,最后没有解决,,如果有解决的,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B:
会不会是BIOS问题 ?刷个BIOS看一下?

网友:
是不是SSD接口的?

网友C:
如果新的固态硬盘,可以试试 在其他机器格盘 装下系统 再放回去要神舟这部 看下可以不  遇到很多都是不认硬盘在其他机器格式化 再放回去就可以

网友:
高手出sdasdasdasd

网友:
就普通胡硬盘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BIOS问题 ?刷个BIOS看一下?

bios 刷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新的固态硬盘,可以试试 在其他机器格盘 装下系统 再放回去要神舟这部 看下可以不  遇到很多都是不认硬 ...

试试看。。。。。。

网友D:
你换个借口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换个借口试试啊

换了根线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在三星的机器上面遇到过,最后没有解决,,如果有解决的,告诉我一下,,谢谢

机子好了,换了根线

网友C:
换线 可以详细说下吗

网友:
SSD固件的问题吧,升级一下固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线 可以详细说下吗

勒机子硬盘接口是一根排线连接到主板上的

网友:
不错,这也行啊,,,,

网友:
楼主换了跟什么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