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

楼主(2015-07-16):
为什么高管mos管g跟s容易击穿呢 ?

cpu的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有深度,估计论坛少有人能答上来,毕竟CPU是高功耗的,

网友A:
MOS管的G级很少直接跟S级击穿的 除非连D级一起击穿 你说的击穿是不是阻值很低 你放下电可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的G级很少直接跟S级击穿的,,除非连D级一起击穿,,你说的击穿是不是阻值很低??,你放下电可能就好 ...

可能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