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I2269VW中间出现一小部分反转显示的图像

楼主(2015-07-16):
问下大伙一台AOC I2269VW中间出现一小部分反转显示的图像,有没有人见过?  有解决方法不

网友:
屏的问题,能返厂不

网友:
这明显就是屏上的问题

网友:
一半好一般坏,八九不离十是屏自身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都有,真没有遇上过啊,不好确定问题在哪里

网友A:
可以很肯定的说是屏上面的问题,至于到底是屏上哪部分问题,就不是很清楚了,,,让客户直接换显示器吧,,显示器换个屏不划算

网友:
不是屏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这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的?  台式用通用驱动板点下屏看看吧 一般都是屏问题了

网友:
不就是屏坏了么

网友:
屏坏了,压屏!压好一百块

网友B:
好奇葩的问题 啊 没遇到过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好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葩的问题 啊 没遇到过

是呀!打电话问了客服也没说出个原因来。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朋友

网友:
显示的信号已经出来了,只是在屏幕上现实的不正常,顺序出错了,呵呵(我估计的)。查屏显,查屏(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很肯定的说是屏上面的问题,至于到底是屏上哪部分问题,就不是很清楚了,,,让客户直接换显示器吧,, ...

显示器还可以直接换个新的!但我觉得应该是程序设置的问题,现像是开机屏亮过两秒出现。肯定不是主机,因单开显示器时连AOC品牌三个字母在那一位置都是反的。桌面上任何图标到那都是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还可以直接换个新的!但我觉得应该是程序设置的问题,现像是开机屏亮过两秒出现。肯定不是主机,因 ...

要么你恢复出厂试试

网友D:
笔记本屏也出这种问题   屏幕本身吧

网友E:
先恢复出厂设置,最好刷一个MCU看能否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屏也出这种问题   屏幕本身吧

台式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恢复出厂设置,最好刷一个MCU看能否解决

重来没见过这现像,真有种拆机冲动!!不知在线刷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