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20不充电

楼主(2015-07-16):
IBM X220不充电,插电的时候会充电,但只是持续了3秒钟,怎么也找不到原因。有那位大侠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A:
这个是反馈问题吧,上次我修的另外一个机器,是神舟的,也是充一下就不充了,加焊芯片也不行,也没觉得别的有异常,后来瞎量,芯片周围有一个0殴电阻好像有点阻值,我换了就好了,你也可这样试试,总算有个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反馈问题吧,上次我修的另外一个机器,是神舟的,也是充一下就不充了,加焊芯片也不行,也没觉得别的 ...

谢了,我也查一下

网友B:
chong充电芯片有问题没有呢。换衣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ong充电芯片有问题没有呢。换衣蛾看看

如果是充电芯片问题就不会来这里求救了

网友(2023-09-19):
j先看下电池识别正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