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 不上键盘 连键报警 Q键

楼主(2015-07-16):
联想Y480 开机后上不上键盘 都会嘀嘀嘀报警 进系统后q键连续弹出

论坛有一例也是这个故障,但换EC后就好了,链接为: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8326-1-1.html

本例更换EC后无效,故障依旧。键盘与EC排除后就只有主板上的问题了,那就看图纸吧!
从图纸中看见,键盘排线通过JP5接口直接连接到EC的39脚-62脚。中间接地的电容没有打料。相当于没经过任何东西直接进入EC。24根线阻值一样。问题来了,键盘换了,EC也换了,阻值也一样。故障点在那里呢?

想了一下后,根据键盘的设计原理,KSI0-KSI7是输入脚(input),这个带高电平3.3V 。KSO0-KSO15为输出脚(output),常态下为低电平。那就查一查输入与输入的高低电平是否正常,在实际测量中发现JP5第7脚KSO0为3.3V高电平,其余脚位都在正常范围内,KSO0为output。在本机中输出脚在没有按下按键的情况下是无高电平或者高低电平变化。而在测量中为3.3V。哈哈,问题出来了,就是它了。通过采取割线法两端割线后测量,JP5端与EC端都属正常,应该是PCB在中间穿孔夹层中漏电所致。

然后两端飞线连接 跳过PCB夹层漏电区,开机正常,不报警,进系统 Q键恢复正常。

本机修复,发出来给大家作为参考  附带EC 程序 确定可用!板号是LA-8001P REV:1.0

LENOVO_Y480_LA8001P_KB9012 EC ROM.rar

网友A:
非常不错呀 学习了 就是说输入脚都是高电平3。3V  输出脚需要按键了才有高电平,不按键都是0V 而你的故障是KSO0 输出脚不按键都是高电平3.3?就怀疑是漏电直接飞线?是这个脚位飞线到EC对应脚 修复。。(没有遇到这样问 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不错呀 学习了 就是说输入脚都是高电平3。3V  输出脚需要按键了才有高电平,不按键都是0V 而你的故障是 ...

你理解对了!就是这样。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碰到过  下次会注意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真的没有遇到过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这个确实学习了,碰到过Y460一直弹Q,并有按键盘连键的报警音,换了ec没好就放弃了。

网友(2023-08-27):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