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进系统超慢 进PE卡LOGO

楼主(2015-07-16):
联想G430 进系统超慢 大概需要1小时 滚动条那边就得走半天 然后就是灰屏(有背光无图像) 想重新装系统进PE卡LOGO 硬盘无坏道 做过显卡 故障一样 看论坛里面有几个跟我的情况一样的 实在是没办法 请教各位大神 有遇到类似故障的 指点一二 万分感谢
卡LOGO

网友:
还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
看看网卡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没换 硬盘试

网友:
硬盘没有坏到不代表硬盘就是OK的,,最好还是换块硬盘试下,,,不行就刷个BIOS,,,或者拆网卡,声卡试试

网友:
机器没搞定 慢就慢 给客户了~哎

网友:
是不是南桥

网友:
楼主可以换块硬盘试下

网友:
换个CPU 试试

网友:
改换的肯定都换了 首要的嘛~硬盘 CPU肯定先换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外设引起的,拆网卡声卡 估计就好了,再不行就南桥。

网友:
一般都是外设影响的。比如 USB接口 光驱,

网友:
都试过后刷BIOS吧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机器,进BIOS正常,CPU、内存都换过,进PE有时候卡在桌面,有时候卡在进度条,有一次进到老毛桃WIN8进去了,再搞就卡死。还有个问题就是没有待机电流,重启直接掉电不重启

网友:
我现在修的一样的问题

网友:
硬盘或者南桥了

网友:
外设的问题吧

网友:
外设看看南桥 硬盘 在看看进水部位

网友:
一般换南桥可以好的

网友:
卡滚动条 不会去做显卡吧 一般都是外设吧

网友(2015-08-22):
ec问题 我遇到过 进系统卡logo半个小时 最后换ec 量过ec电容有短路 下了ec就好了

网友:
换EC吧 我之前修了一个 最后换的EC好的

网友:
楼上的都说了,就那几个问题 硬盘的问题几率大点

网友:
硬盘 可能性恒大

网友:
卡滚动条 跟显卡没什么关系 去掉外设 不行 换个南桥

网友:
楼主的机器好了吗?我这里也有一台故障差不多,进PE慢,做系统很慢啊,硬盘也没坏道

网友:
蓝桥换过没有

网友:
进滚动条卡LOGO的一般都是外设问题了

网友:
拆网卡不行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