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E1-471G 无待机

楼主(2015-07-16):
待机芯片是RT8223P  测vin:19V  EN: 6.15V  PGOOD:0.8V 其余脚全部为0v  待机芯片换了好几个  都是一样的  小弟是学徒  望高手多指点指点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量下8,17脚有没有短路

网友:
按图纸时序找!!!!!

网友:
后级有没短路,电容有没问题!!

网友:
能充电不

网友A:
芯片拆掉  8脚对地阻值为无穷大   第17脚对地阻值为1335

网友:
测一下线性电压8.  17有无短路

网友:
芯片16脚VIN/3脚REF/13脚EN/17脚VREG5/8脚VREG3这些脚位先测量。不正常换芯片,正常后下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拆掉  8脚对地阻值为无穷大   第17脚对地阻值为1335

线性输出没有 查后级

网友:
待机芯片 跟充电扯什么?》

网友:
VIN有没有19V,,8、17脚有没有现行3、5V,,,,1、6脚有没有开启

网友:
REF也没有吗?查查

网友:
线性电压出来来 吗

网友:
我也是现在 连保护隔离都还 搞不懂  跟你定期

网友:
掌握了工作原理再动手维修吧,免得扩大问题。

网友:
如果3脚没有电压,且不对地的话,就换芯片不,只要EN为高电平,那么3脚就会输出基准电压2V,产生后才会产生线性电压3.3V和5V,

网友:
修好没  我也有一台

网友:
查13脚开启  然后看8 13脚有没有电输出

网友:
不喜欢修机的时候客户看着,感觉有压力

网友:
线性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估计是保护了,查下前级看下了

网友:
这是一个很好的指南

网友:
你先打打值的

网友:
这个芯片得到vin en0就能产生vref vreg3 vreg5电压的。按照你的描述,我建议你打一下这三个点的对地值,如有短路现象,先拆电容。(vref可能性最大)

网友:
果断换芯片

网友:
18脚有没电压,这个待机和BIOS,EC 有关系,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一台,不过我的是有待机的,电流加不上去……你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VIN,ENC,VREF,TONSEL,VREG3,VREG5,还有分控:ENTRIP1和ENTRIP2……这个待机芯片你可以用51123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