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的CPU。。坑爹呀。。

楼主(2015-07-16):
跟客户换的940的主板,说好保1个月。客户用了20多天。现在出问题。检查开始。

插好线,开机,不跑码。拆掉电池,放电。在开机。主板代码一路通过。进BIOS设置了下时间,日期。重启。。。。又不跑码了。在放电,开机又好了。设置时间日期后又不开机了。。。故障锁定BIOS芯片。

拆主板,主板是铭瑄的MS-N78MEL。刷最新的BIOS。。在开机。故障一样。。。又刷了一个原始版本,故障还一样。MB的。怀疑BIOS芯片有问题,换一个在刷,还是一样的情况,又怀疑主板上的BIOS槽有问题。拆掉。。BIOS芯片直接焊在主板上。。还是一样。我头都是大的了。。。

因为用户打算换电脑,就打算拆掉电池,让用户凑合用。。。。放电开机,进系统。一切都正常。。但是发现本地链接获取不到IP地址,指定IP地址了也上不好网。加PCI网卡,还是一样。插USB网卡。还是不行。。。没办法了换主板。换一块昂达的主板。。插好线,开机。有心理阴影了,先进BIOS设置了下时间,日期。关掉软驱。重启。。我去年买了个表。怎么跟之前的故障一样的。。这主板都是试好了用袋子装好,在放盒子里的。。现在就怀疑不是BIOS的问题了。。

主板拆下来。就在工作台上,换内存。开机,设置BIOS。故障不变。。。换CPU。开机,设置BIOS。居然好了。就这样好了。。。我真心的郁闷的要死。

总结。。。。。主板设置BIOS后重启。不跑码。复位BIOS又能亮的。。。居然跟CPU有关系。。。。。。一台电脑整了我快1天。真心郁闷。

网友:
似曾相识的故障,以前好像碰到过

网友:
AMD 的 cpu 和温度  真心坑爹!

网友:
这个也是醉了,居然和CPU有关系,第一次听,学习了,多谢分享!!!

网友:
AMD的CPU本来就是喜欢坏的,我有个习惯就是电脑AMD的坏的先换U不行再考虑板

网友:
新手啊,锁定了主板故障为什么还要带件测试,我们一般是锁定哪里的故障附件全换掉再测试维修。

网友:
AMD 的东西还是有点老火。。。质量不行

网友:
AMD的CPU 就是没有INTEL 的稳定  又比较容易坏

网友:
看来楼主经验稍有欠缺,一个U就整了一天,还能有饭吃!

网友:
确实奇怪的现象

网友A:
觉得主板坏,不是应该换上块好的上去试吗?那就不用搞一天了

网友:
AMD的cpu是这样的,,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觉得主板坏,不是应该换上块好的上去试吗?那就不用搞一天了

卖的二手主板还在保修。。。能修好的话。换主板也收不到钱。

网友:
针对不跑码的板子,一定要将简单的问题排除了来再修,一来就换内存,换CPU测试

网友:
CPU有关系CPU有关系

网友:
CPU有问题了,什么问题都可能出现。要不咋叫中央处理器呢

网友B:
主板换CPU的是铭瑄的MS-N78MEL主板还是昂达主板啊,有点晕。铭瑄的MS-N78MEL主板为什么不看下VCCRTC电路和桥呢。

网友:
AMD的CPU不良,没有办法。AMD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AMD的U有时能路有时不能跑,放电能跑能进系统,关机后又不能,再放电又能进系统了,最后换U故障不再,所以CPU也是要检查的

网友:
学习了 又长点知识

网友:
对AMD的U就是那么奇特

网友:
AMD的CPU问题真多   上次有个软件装不上也是CPU的问题  想不到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
技术太好了,就容易想太多 ,要我们这些小白的话,把能代换的都代换一遍再说。这多好。

网友:
AMD的CPU 确实没有INTEL 的稳定

网友:
AMD的有这种情况

网友:
我也迷迷糊糊,不过还是学习了

网友:
AMD的CPU 是这样的   容易坏

网友:
有时候cpu的问题比较难搞,尤其是有时候机器可以亮 一些隐性故障很难找到

网友:
AMD的CPU,不开机,我测量一下电压,正常的话,下一步就是换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换CPU的是铭瑄的MS-N78MEL主板还是昂达主板啊,有点晕。铭瑄的MS-N78MEL主板为什么不看下VCCRTC电路和 ...

铭瑄的主板跟昂达的主板不换CPU的情况下。。故障都是一样的。。。放电后就能开机。

网友:
现在给客户装电脑从来不用AMD

网友:
居然和CPU有关系

网友:
我也遇到过AMD的。 开机使用正常, 但是修改BIOS 保存重启 就不亮了。
也弄了很久。。 后来换了个CPU就好了。。
    能正常使用 一开始都不会想到CPU 那里去的 ....

网友:
不带这样玩的吧。

网友:
我遇见过CPU在这个主板上工作温度一直上升,直到关机。但是在另一主板工作温度正常,使用也正常。我感觉AMD的CPU和主板座子接触不好。第一个主板也可以肯定是好的。

网友:
以后要先换AMD CPU,一般不跑吗,我都是说主板坏

网友:
这个毛病到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