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5

楼主(2015-07-16):
开机屏幕不显 外界显示排除了除屏线和显卡以外的问题  哪位大神遇到类似的问题 求解!!!

网友:
你可以先量一下屏线接口,屏供电,码片供电,背光电压,背光开启信号是否正常,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测一下EDID是否有正常的波形

网友:
谢了 师傅测出来了 是显卡问题 但是显卡打了耐高温的胶 无法加焊 只能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