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LA-6884P 1.0电流不跑码

楼主(2015-07-16):
很简单 看图 机器到手直接刷BIOS没仔细看板  刷完BIOS量电压 这机器集显供电跑马后出的 电感电压全了 目观全板 发现此处断线 接上线换个电阻转换电压出来了

网友A:
谢谢楼主,要是我早就考虑显卡  bios   以后要仔细了

网友B:
做维修就是要仔细呀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仔细的看一遍主板,大多数故障都能看个差不多。

网友C:
真细心啊,这都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要是我早就考虑显卡  bios   以后要仔细了

都要仔细啊 我前面一个帖子也是 仔细看看图纸都不用打开都修好了 仔细肯定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维修就是要仔细呀

你的头像很有型啊 我老看到你的回复 其他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细心啊,这都能看到

哪有 你自己对着C壳那些容易渗水的或者吸水汽的海绵等等处 与主板对应的地方多看看 有没有断线 或者焊盘腐蚀的  貌似是小经验不是细心哦

网友:
好仔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