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 Y18l常见问题处理及方法

楼主(2015-07-16):
      我们使用VIVO Y18l的日常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今天安卓刷机为大家进行整理,对一些VIVO Y18l使用的常见问题进行讲解。

VIVO Y18l死机、重启、定屏、不开机如何处理?
手机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死机、重启、不开机现象,有可能是手机中安装的第三方软件故障导致。
1、如果手机可以通过硬件复位键重新开机,建议先进行设置菜单中的恢复出厂设置操作;如果手机不能开机,可进入recovery模式,选择wipe data/factory reset恢复出厂设置。
2、如果手机还有问题,可以进行刷机,刷入新的系统;
3、若版本升级无效,请联系当地售后进行维修处理。

如果忘记了VIVO Y18l的解锁图案该如何处理?
通过进入recovery模式,选择wipe data/factory reset恢复出厂设置,此方法也会清除用户信息。

VIVO Y18l无法拍照如何处理?
照片的默认存储路径为手机内置存储卡,确认内置存储卡上有足够的存储空间。 如果照片的默认存储路径为外置存储卡,确认SD卡已经正常插入到手机中,确认SD卡能够正常匹配手机,并且SD卡上有足够的存储空间,如果还不能解决更换SD卡确认拍照功能是否正常。

VIVO Y18l无法收发彩信如何处理?
1、请确认手机的彩信设置是否正常,进入无线和网络设置,在移动网络中进行接入点设置,如果没有接入点信息,请手动添加APN,相关信息请联系当地运行商获取;
2、请确认手机信号强度处于正常状态,如果手机无信号或者信号较弱,请到信号较强的地方再进行测试;
3、检查手机的内存空间,确认手机是否有足够的空间接收信息,如果空间不足,请将手机空间清理一下,进入设置中的存储选项查看手机的内部存储空间及SD卡的空间状态信息;

VIVO Y18l无法收发短信如何处理?
1、请确认手机信号强度处于正常状态,如果手机无信号或者信号较弱,请到信号较强的地方再进行测试;
2、检查手机短信的存储空间,确认手机是否有足够的空间接收信息,如果空间不足,请将手机空间清理一下;
3、发送信息时请使用完整的手机号码;
4、确认短信中心号码是否正常,相关短信中心号码请联系当地运营商获取;

为什么VIVO Y18l内存比标称容量少?
由于还有很多除了处理器以外的其它硬件设备,比如GPU(显卡)、DSP(解码加速器)等都会占用一些内存,这些硬件划走了部分专用内存,而这部分专用内存对于用户是不可见的。

VIVO Y18l无法播放或者查看文件如何处理?
请确认需要播放或者查看的文件是否与手机兼容,Android操作系统不能支持全部格式的文件,可以通过安装第三方工具来增加Android操作系统所支持的文件格式。

VIVO Y18l无法拨打或者接听电话如何处理?
1、请确认手机信号强度处于正常状态,如果手机无信号或者信号较弱,请到信号较强的地方再进行测试;
2、请确认飞行模式是否已经开启,如果开启请进入飞行模式设置菜单,将飞行模式关闭;
3、确保SIM卡处于正常状态,将此SIM卡放到其他手机中进行测试,确认SIM卡是否有问题;
4、请恢复出厂设置后重新检查是否正常,如果仍不正常可以尝试刷入新的系统解决(VIVO Y18l刷机教程)。

为什么VIVO Y18l电池无法充满电?
电池在完全充满电后开始少量放电,一定时间后再开始充电,这是为了保护电池,延长使用寿命,因此会导致电量状态低于100%。进入设置菜单中的手机电池选项查看电池状态和剩余电量信息。

按电源键无法开机,接入充电器后短时间内也没有充电图标显示,如何处理?
如果手机长时间未使用或电池过度使用,可能会存在电池过放电的情况,请接入充电器3至5分钟后,再确认有无充电图标或者能否开机,如果都还是无法开机,可以联系售后保修。

VIVO Y18l闹钟无法正常使用如何处理?
1、请确认手机闹钟已经正常开启;
2、请确认一下手机电量是否充足,以免关机状态下手机闹钟无法启动;
3、请尝试恢复出厂设置后再进行设置;
4、如果都还存在问题,可以尝试为VIVO Y18l进行刷机修复(VIVO Y18l刷机教程)。

VIVO Y18l系统无法启动如何处理?
一般来说系统无法启动是因为对系统文件进行了修改,导致程序无法运行,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只有进行刷机来解决,安致网为大家提供了详细的刷机教程,大家可以在安致网下载对应VIVO Y18l的刷机ROM (VIVO Y18l刷机包),然后刷入到手机即可修复系统。另外,还可以参考救砖教程进行修复。如果是因为刷机失败所导致系统无法启动,请阅读:VIVO Y18l刷机失败怎么办 。

VIVO Y18l WIFI、蓝牙、GPS等模块无法使用如何处理?
1、首先要知道您的手机系统是否功能完整,有的机友刷机后系统功能不完整导致WIFI(蓝牙、GPS)无法使用;
2、手机的基带、内核是否都与手机ROM版本匹配。
3、上述都没问题请恢复出厂设置,再重新打开WIFI(蓝牙、GPS)。
4、如果恢复出厂设置无法解决,可以尝试为VIVO Y18l进行刷机修复。
5、刷机无法解决,可以刷回官方ROM联系代理商、售后进行保修。

安卓不充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1872-1.html

网友:
这个可以有的

网友:
常规故障,也算是分享,支持。

网友:
我有个VIVO 3XL 刚买回来两天只显示充电过程不显示充电结果。后来重启后能看见充电99% ,不知道算不算有问题呢。

网友(2015-08-25):
故障一般,支持一下

网友(2016-01-22):
北京哪家医院看癫痫最好 http://www.dxbmhealth.com/
北京治癫痫病最好的医院 http://www.dianxian2012.com/
看癫痫哪家医院好 http://www.dxdaifu.com/
北京癫痫病专业医院 http://www.dxbwap.com/
北京哪个医院治疗癫痫好 http://www.bysy-guahao.com/
北京小儿癫痫医院 http://www.xiehe-wap.com/
北京癫痫病重点医院 http://www.dianxian2014.com/
北京公立癫痫病医院 http://www.bjdxmobile.com/
北京治癫痫病的医院 http://www.2015dxb.com/
癫痫医院排名前十 http://www.bjttyy999.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