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开机掉电 (海尔t6-c)

楼主(2015-07-16):
海尔t6-c  板号:daswhmb18f0  rev:f

故障现象:
开机掉电。插不插内存一样。有时可以进到系统,但没一会就会掉电。掉电后,再按开关不能触发了。电流停在0.018。必须重新插拔电源才可以,并且每次重新插拔后,机器都是自动上电。
故障解决:
可以亮logo,那么供电以及信号方面应该都产生了。至于掉电后不能再触发,首先考虑是否主板上有保护,或者某个产生电压或者信号的元件工作不良导致。
当机器掉电后,检查待机的3vpcu和5vpcu还在。 触发时序,开关到ec,ec到桥的跳变信号也很正常。桥到ec的slp信号无动作。再查rsmrst信号也没了。
重新插拔电源, 在掉电前瞬间查rsmrst和s5on正常产生出来,并且在掉电后,这两个信号还没掉,而是掉电后过了3秒左右才掉完。从这点看,这两个信号是在slp信号后掉的。可以暂时不考虑ec故障。接着往下。。。。。
查cpu发到hm65的温度信号正常,中间过一颗小电阻,以防工作不良将小电阻换掉。结果依然。
到这里,就有点空了,感觉不太好查。怀疑很多(桥,待机,或者是某些电压,信号工作不稳定,又或者是哪里有短路保护)。先从待机查,查的时候发现在一个现象,就是在掉电后,不能触发,但是每次触碰到待机芯片的13脚,机器就会上电,但是依然会掉电。当时以为是待机芯片有问题导致,因为手上没有这个芯片更换,再加上待机电压和开启的s5电压也可以正常产生,所以暂时不考虑。也就是将芯片加焊了一下,另外将两个待机电容更换了,结果一样。待机这块略过了。。。。。
接着加焊hm65,奇迹出来了。冷却后,插上电,没有自动上电。电流停在待机0.002.按开关正常触发,logo亮完一路往下,没有掉电,以为就这样结束了。机器装起一半开始测机。大概开了半个小时吧,突然的掉电了。电流又是停在0.018.再按开关又是触发不了。故障还原了,重插电源又开始自动上电再掉,这样循环。
难道桥不行了?再次拆机重复加焊一次hm65,冷却后,又可以了。这次没有装机器,直接裸板测。大概10分钟左右吧,又掉了。还是还原了。到这里我当时非常的肯定,这个桥不行了。果断定货换桥。

到货,换上,冷却,开机正常,裸板测试,依然10钟左右掉了,还在原故障。这次修的头大。难道是主板遇热就好了?
又将板子拿到bga上,原位置对好,上下温头不开,只开预热头,烤了几分钟后,拿下来第一次开就掉电。仔细检查桥的周边,没有新发现。取掉,网卡,声卡,读卡器,刷bios没变化。一点思路都没了,已经修不来了。休息。。。。。。
第二天开始,所以说越不起眼的地方,越容易发现奇迹。来了就测开关,因为晚上没事思考了一下,会不会是开关不良导致这个问题。实测在掉电后开关电压为1v左右,其实这个在开始测触发时序ec的开关脚测到了,但是当时很没在意这个电压。其实这个电压是不对的。正常未触发应该是3v的电压。并且当表笔触碰到开关脚位时,电流突然有了变化,从0.018跳到0.002。这时候再插拔电源,没有自动上电了,而是按开关可以正常触发,也可以过logo,这时测开关电压是3.3v。但是没过一会又掉了,这时再测,电压又是1v了。怀疑是开关不好,直接将开关换掉,再测依然是这样。
接着,将开关取掉不装,测焊点,电压1v左右,表笔再多触碰两次又会自动变成3.3v,看来这次问题差不多找到了。故障点应该出在这里。开关是直接与ec相连的。但是我没有去怀疑ec。而且基本确定板层有断线了。(为什么没有去怀疑ec,是因为当我修不出来的时候,我也在网上寻找原因,却找出了同样的板子,同样的故障现象,但是没有维修结果,并且都已经更换过ec)那么既然这样,怎么办呢?电压偏低了,也就是相似于开关始终是按下去的状态。难怪到时就掉电了。板层有问题,肯定不好搞,但是可以给它取个电压。
直接从3vpcu取根线过来接至开关。测机。。。。。10分钟,关小时,一小时,关天。。。。。。搞定!

其实仔细一点,没必要走我这个大弯。另外这个故障可以肯定是通病了,我在网上找到三例与我同板,同故障现象,本网就有一例。以后遇到只要跟我现象对上,肯定可以秒。
有用请扔点分,谢谢!

网友:
海尔T6系列的板子相当不稳定

网友:
神奇的一线……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很多,基本每个问题都修过。

网友:
看的晕晕的,不是说的很清楚。

网友:
你的主板怎么和我的不一样呢   但是问题是一样的   也是0.。018    CPU哪里我也没找到3.3V啊

网友(2015-09-30):
虽然绕了很大的弯子,不过最终楼主还是查出了开机键上拉供电的问题。

网友:
经典,飘过

网友:
开关最容易忽视,再次点赞

网友:
修得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这种通病希望以后也碰到,看楼主打字绝对要给赞,这么多字,估计没有1个小时难编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