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480N-I5通病打短修好不充电

楼主(2015-07-16):
这款机器接了3台了都同样问题,打短 上电烧 桥旁边圆孔后面的小电容,电源接口后面的管子跟着短路,现在手上又来了台故障类似就是,换完充电出现保护,不知道是不是他电池问题还是怎么,换了电容 管子,插电池,在插设配器 瞬间保护 不充电其他一切正常,图纸找不到,,有没哪个师傅有这图纸,版号 BTC-202 B 94V-0   独显

网友:
后面查个充放电芯片 第7脚IOUT 输出不正常发给IO 换了充放电芯片好了

网友:
谢了,刚好遇到同样问题,也是找不到图纸

网友:
我也有好几台没修好!!!期待

网友:
忽悠人的吧,换了充电芯片还是故障依旧啊

网友(2016-05-13):
不会吧,谁修好的说下。

网友(2017-07-18):
我有一个cpu没电压的 没图纸 修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