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5-07-16):
没有内存供电  桥没有供电

网友:
那先 干内存条供电 。。。 先吧内存搞出来

网友:
按时序来修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
先看看南桥有没有发出SLP_5#信号,然后倒时序来修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内存供电有了桥供电一般也有了,内存8爪芯片,上下管  内存开启    SLP_S5~~~~~

网友:
修内存供电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