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 插适配器玩游戏掉电

楼主(2015-07-16):
这个机器用电池没事 插充电器玩游戏就掉电 求大师解决
掉电

网友:
我晕,我的这边还有块主板也是联想E47L 也是掉电,有时候电流开不起来,有时候就可以开机亮机,不开机的时候CPU电压不出,现在还没有解决。

网友:
充电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情况 就太多的,只是玩游戏掉嘛,那用电池玩游戏不掉,如果是这样的话,检查一下公共点吧

网友:
温度高吧,单独用电池性能提不上去,温度自然也就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