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21R3 一体机 加电不显。是什么鬼

楼主(2015-07-16):
同行送来一台C21R3  插上 可调电源 看电流有调变 。。最后卡在  0.25  就不动了。   EC  BIOS   南桥  BIOS  都刷了 还是一样。。是集显得板子。。APU 是焊在板子上的。。现在想动  APU ..  但是再网上看了几个帖子  都是BIOS  坏了  。。不知道我这台算是 BIOS  通病么?这台机器通病是什么样的。。麻烦修过的大侠 告诉下。

网友:
这种新电脑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用热风枪 到处 热热试试

网友:
    看电流没过apu吧    供电正常吗

网友(2017-09-28):
0.25CPU电压都没有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