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静电台垫、手腕应该如何使用?

楼主(2015-07-16):
大家好,我是个新学芯片级维修的新手,现在想买些工具回来。有些疑问想问问大家:
1、防静电手腕是不是直接夹到防静电台垫随便哪里都可以?
2、台垫的接地线是随便放到地上就可以了,还是需要接防静电插座?
3、如果要接防静电插座的话,插座的线是接到哪里去呢?没有专门的接地设备啊,能不能接到电源插座上的地线端呢?
4、新手学用电烙铁和万用表应该买什么样的呢?
先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有没有人帮忙?

网友A:
我是个车工,跟你说说我们厂里机床地线的接法。或许可以借鉴!就是在地下钻个洞找根钢筋(最好是铜棒)打进去,然后把钱接在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个车工,跟你说说我们厂里机床地线的接法。或许可以借鉴!就是在地下钻个洞找根钢筋(最好是铜棒)打进 ...

好,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