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51GM-S2G求助

楼主(2015-07-16):
如题,测试各电压都正常,代码跑C1-C3-0d求思路

网友:
BIOS刷了没有

网友:
内存没过,,换内存,,CPU,,刷BIOS!!最后干桥!!

网友:
内存不过呀,查询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呀,核心供电,VTT电压,SPD电压,系统管理总线电压,如果正常的话,换内存,CPU,BIOS

网友:
0b 你查查外设

网友:
请问,从技嘉官网下载下来的BIOS文件是.EXE格式,释放开后是.16B格式,这个可以直接改文件名然后用编程器刷进去不?我下载了一个版本刷完不跑码了,刷回原来的还是0D,准备一会儿再刷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