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2s触摸失灵维修

楼主(2015-07-16):
小米2s触摸失灵,直接检测红圈内的三个电容两端是否短路 如果短路一个一个的拆除,拆除一个检测一次是否还短路,我直接三个拆了短接OK了、

网友:
电容能短接吗?

网友:
楼主说的是电容短路了,拆掉即可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那这三个的作用是什么啊?短接的话会不会影响它本身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