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代混装板,3代情况下内存和cpu供电只能出一个,求解

楼主(2015-07-16):
杂牌主板,二、三代条子混装,处理器ADX215+DDRIII2g,刚来的时候不能开机。经检测发现很奇怪的现象:

1 开机无复位,原来内存供电没有,核心供电1.56.  内存供电芯片up1514Q,开启脚0.6V,芯片不工作
2 拔掉4pin插头,人为禁止cpu供电,内存供电1.6V。 1514Q开启脚1.01V

手里没有可代换的CPU,于是换了2代的3800+DDRII条子,可以用了。

之前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BIOS有问题吧!!

网友:
这种没有图纸的主板的,不好解释其现象

网友:
这种板,只能AM3处理器配三代内存,不能上二代内存;AM2上二代内存,不能上三代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