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4触摸全部失灵(飞线解决)

楼主(2015-07-16):
小米4触摸全部失,在论坛看到相似的也是触摸失灵,试了试,短接好像,在群里里面问一下说是可以飞线解决,我就飞了线,结果亮机了。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大神可否科普一下:

网友A:
触摸屏的供电偏低,你强拉的是供电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的供电偏低,你强拉的是供电线

原来是这样,看来这个问题很普遍呢。

网友:
原来手机维修也有这么简单的。随便都可以收一两百吧,比修台试主板强。

网友:
这么新的机子都修的那么好哦

网友:
恩,,明白了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了

李暖宝宝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下次我遇到这个问题就好了,不然换个屏还有几百大洋呢

网友:
学习了,以后用的上的

网友:
此处是电压拉低,直供解决

网友:
看以后能不能靠这个赚点钱

网友:
感觉能飞线的都很利害。不明觉厉。

网友:
感觉能飞线的都很利害!!

网友:
学习了,留着备用。

网友(2015-08-23):
一根线省了好几百块哦!....谢谢分享!

网友:
以后修手机也不错啊

网友:
楼主飞的线你自己都不明白,你是修手机的么

网友:
供电不足飞线的很多。搞芯片的怎么很少呢?

网友:
米4那么快过保了。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  3.2V找不到合适电压的话是可以拉4.2V电压的

网友:
什么原因 引起电压出问题呢

网友:
想知道,楼主是怎么想起了飞这里的线的呢,很好奇,,,

网友(2015-09-23):
能告诉小白一下 这根线从哪飞到哪吗

网友:
手机设计有问题,通病

网友(2015-11-09):
一招杀敌管用!

网友:
都是高手,让我眼前一亮

网友:
高手,技术,贴

网友:
好像是1。8V的转换电压出问题了,通病

网友:
触摸屏是多少伏供电的?电流多少?会不会因为供得不一样烧坏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的供电偏低,你强拉的是供电线

学习一下,支持

网友:
是飞到座字哪个脚?

网友:
高手...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这样,看来这个问题很普遍呢。

只是没有图纸有图纸有点位知道电压点,什么都是一样修的,真正复杂的你也不好修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笔记本和手机的图纸差不多,还不是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2015-12-15):
触屏失灵?又亮机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咯~~~我都没看懂············可是看图又确实是触屏连接座·············哎表述得真是让人头疼啊

网友:
触摸供电的问题,一般是电影芯片虚焊了

网友:
先留下了, 谢谢

网友:
一般看到飞线解决的都感觉好NB哦

网友(2016-01-22):
不懂电路,帮顶………………

网友:
这都是经验呀。。。。

网友(2016-03-04):
嗯,历害,昨天查论坛,小米3飞线,解决触摸失灵了

网友:
这个 也不知道短接的是哪里 主要是没有图纸 对照着来看

网友:
借电压法,刚跟师傅学了点

网友:
先留个脚印,以后遇到再实践

网友(2017-07-30):
一条飞线就把问题解决了,这算是捡到宝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