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5x系列cpu出内存复位条件要那些?

楼主(2015-07-16):
今天来了台x201不过内存,经检测cpu没有发出内存复位信号!由于cpu是板载的还灌了黑胶,所以没有冒然干cpu剩下的BIOS内存什么的都干过了!那位大神知道HM5x系列cpu出内存复位条件要那些?还望懂得高手回答!不懂的人可以来学习但不要灌水!!!

网友:
跑码过后就行了呀,BIOS资料没问题的话,就开启了复位了呀。

网友:
但是因为CPU管理内存,所以可能是CPU有问题哟,如果内存其它条件都满足的话,VDD,VTT,SPD,系统管理总线都正常的情况下,最好还测量 下内存跟CPU的数据线看是否正常

网友:
用波波打SMBUS系统管理总线有没有波  VREF参考  电压VDDQ的一半 内存固件SPD电压 3.3V
时钟  要有波形 电压在0.4V左右  复位DRAM_RST#   这个是DDR3内存特有的 受控于CPU和PCH 电压1.5V左右  除了波形外 注意电压和对地阻值正常不 只做参考 不知道 说的对不对 不对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