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3T-ES3G REV 1.3 主板反复掉电 跑C1

楼主(2015-07-16):
技嘉P43T-ES3G REV 1.3 主板反复掉电 跑C1 有修好过的朋友给个思路
掉电

网友:
查查内存工作条件,,不插内存,,插喇叭看看报不报警!!

网友:
这个因该不是大毛病吧。。好好查查

网友:
查看内存 SMB线路 和其他工作条件,主板BIOS数据,北桥

网友:
复位掉电。
不插内存掉电不?复位排阵电压是否OK、再查下内存旁有无断线。
冲冲桥,刷刷BIOS。

网友:
如果你查条件都正常的话 论坛有GA跑码C1的通病

网友:
直接刷bios

网友:
内存问题吧,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检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还是哪个地方有隐患!找找吧。

网友:
主板保護,斷電時測各大供電

网友:
复位好好查查

网友A:
查查内存工作条件
luxiangli1988
内存工作电压有1.5V CPU工作电压也有1.2V 其他各项电压也是量出有什么异常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工作电压有1.5V CPU工作电压也有1.2V 其他各项电压也是量出有什么异常的

网友:
用内存打阻值卡量啊

网友:
内存拔掉如果有报警声,刷刷BIOS也许会有惊喜哦!

网友:
这个板子通病是SM BUS电压偏低,U6短路导致,拆掉即可,但是无法超频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