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0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5-07-16):
Z400开机不显示,电流在0.92A

网友:
cpu供电有吗?还用就是电流跳变也不说,怎么给你解答啊

网友(2015-08-22):
先刷bioss试试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一样的机boss也刷过电压都有也还是没修好,大神们你们说碰到这样的问题该咋办

网友:
这机器南桥坏的多

网友(2017-08-01):
供电正常不嘛,,BIOS ,什么的都试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