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 接主板 CPU 风扇转一下就停 求助

楼主(2015-07-16):
短接测试各路输出正常 一开始会有滋的响声 几分钟后消失
接硬盘 光驱测试 正常
接主板 开机 CPU风扇转一下就停

换的 50v 10微法的两个电容 和后级输出电容 不行
这种情况 是不是 保护了
但是 不上主板 接硬盘 光驱 短接 电源风扇转动正常 各路输出正常
PG 也有5V
还需要查什么地方

网友:
电源你修还有价值吗?你说的 这个问题是电源带不去负载,应该在主变压器开关管控制哪里有问题

网友A:
这种情况还有可能是你的主板是挂了。

网友:
把cpu12v供电不插试试,一直转就是主板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还有可能是你的主板是挂了。

主板 好的 换个电源 正常的

网友:
上次遇到的 一个世纪之星的 电源
接主板 开机正常 在接硬盘 就滋的一声断电 关机
最后是换的 后级5v 12v 输出滤波电容好的
这个正好相反吗 短接 接好几块硬盘 光驱正常 上主板就断电保护
这种情况也是 带不起负载吗

网友:
我们这里如果有客人拿电源来修直接叫他走人

网友:
上主板测+5VSB是否正常。

网友:
电源我还真没修过,也不知道理论

网友B:
两个主开关管那对50V2.2UF的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主开关管那对50V2.2UF的电容换了试试

楼主已经换了..........

网友:
感觉保护和这种情况 真难修

网友:
电源没有修的,直接换吧

网友C:
如果是自己的,有维修价值的有空可以修一修。客户的免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自己的,有维修价值的有空可以修一修。客户的免谈。

学习修电源 积累经验的

网友:
输出端两个大电容容易坏

网友:
大哥,会不会是你主板有问题呢,

网友:
不是主板的 按的AMD939一套班子用来 跑修好的电源稳定性的
换别的电源好好的
空载接硬盘 三块 在加光驱 都正常的  说明不是保护的问题啊
难道还是 带负载的问题吗
看来还是继续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坏了就换呗  修好收多少钱啊

都是换的 学习下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恭喜呀.....看来生意兴隆

生意不好做啊

网友:
大米,小米,都要

网友F:
这是典型的带载能力差,输出部分电容性能下降。有吱声是输出部分有轻微短路,查电容吧。2个大电容不要放过,蓄容不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典型的带载能力差,输出部分电容性能下降。有吱声是输出部分有轻微短路,查电容吧。2个大电容不要放过 ...

楼上是高人啊  俺就是换的 后级输出电容 3.3  5 12 全换了 好了  正常了

网友G:
隐约还是其他问题,P.G信号有问题吗?
芯片是SG6105DZ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隐约还是其他问题,P.G信号有问题吗?
芯片是SG6105DZ吗?

7500+339 换后级滤波电容好的

网友G:
知道了。
这样组合的P.G信号是339的14脚最后产生,有一个2.2uF的电容对P.G信号的延时时间有决定作用。不仿看看,仅仅提醒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G:
知道了。
这样组合的P.G信号是339的14脚最后产生,有一个2.2uF的电容对P.G信号的延时时间有决定作用。不仿 ...

俺来试试看 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