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 pius 卡LOGO有时关机在开就不显示,键盘硬盘光驱去掉,裸机也是一样

楼主(2015-07-16):
如题,论坛里有说做南桥,显卡的,可惜返修率太高了,显卡是ATI的,修这机子我头绪,求大神相助

网友:
修这机子无头绪,求大神快快相助,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干北桥  试试

网友A:
卡logo   一般都是BIOS  网卡  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logo   一般都是BIOS  网卡  桥

没有刷的时候有时可以过LOGO就是有个一扛在哪里闪,刷了之后开机几次都可以过,现在进得了一次bios在bios里死机了,现在有时灰屏,有时有个杠一直闪,进不了系统,pe好像死机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logo   一般都是BIOS  网卡  桥

还是和以前一样,有时可以过LOGO有时过不了

网友B:
CPU下面有大电容吗

网友:
这问题不好修。。能开机的不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下面有大电容吗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