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短路

楼主(2015-07-16):
HP G4 版号 DAOR13MB6EO 短路  +5V 这个对地0欧 但是我烧鸡烧不出来,该机的故障时触发3 5V瞬间有点后就掉电了 怎么解决+5v短路问题,一个一个的取零件这个方法还是不要说了,你们懂得,谢谢大神们给方法

网友A:
对地为0  一般都是电容短路了 好好看看电容 USB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为0  一般都是电容短路了 好好看看电容 USB旁边

看不出来 也烧不出来

网友:
查5V电路上的电路图呢!! 接入5V的所有元件 慢慢测吧!

网友:
电容坏的可能还是有的

网友:
有电图吗??

网友:
这个没办法 一个个拆吧

网友:
看图  看主板  要是电容坏了的话仔细看  还是能看出来的

网友:
5V短路。。。。 电容啊

网友:
这个不是桥就是EC短路,我修过一台这样的

网友:
这个可以把电感挑起来看下是电感前面引起的短路还是后面引起的短路,然后就是慢慢拆了检测了

网友:
0欧姆的烧机没用的,还容易烧坏主板,断开的方法是比较合理的,先看看5V都到哪里了断开一路一路的查

网友:
能烧就烧,,,只要短路,大部分都能烧的出来的,,仔细摸,,你这种情况最好仔细摸桥,,,如果实在找不到故障点,那就仔细看电容

网友:
解决短路没有好的办法只能一点一点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