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6):
机器待机3V5V正常,触发后瞬间保护,无3V5V输出,测板上所有供电电感均无短路,求大神指点。。。。。

网友:
查HWPG信号,触发后掉到没待机,查MAX8734A外围连接的温控电路。

网友:
有可能是3V5V的电容不良

网友:
看看公共点电压是不是18.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