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m5-481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07-16):
今天修了一台 宏基 aspire m5-481. 一开机有时候见到logo 就掉电,有时候又可以进入windows。有时候连logo还没出来就掉电了。啊啊。。。 实在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下手。请各位大侠帮帮忙给点指示可以吗??? 谢谢各位。。。

网友:
查供电。查PG

网友:
先软件后外设,然后内存、CPU、温控。

网友:
查供电内存、CPU、温控

网友:
卡log有可能是外设,或者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上个图纸。。。

Acer Aspire M5-481 M5-4805 Quanta Z09 Schematics.pdf

网友:
裸板测试也掉,连网卡也去掉了。。。。

网友:
刷bois  看看开关

网友A:
这种问题最头疼了,,只能先查温控,隔离,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最头疼了,,只能先查温控,隔离,等等

就是把温控ic先拆掉的意思?

网友:
排除散热问题 不行确定是不是板问题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