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花屏

楼主(2015-07-16):
     接一台DELL M5010笔记本,集显。
最初故障是能开机,屏不亮。
试加热北桥芯片后亮机,之后上BGA加焊北桥,开机点亮。
可是,在重装系统时,WIN7在PE进桌面时花屏,换XP能装进系统,但开启电影等视频时也花屏。

无奈,换内存,换北桥芯片,重置显存,故障不变。

最后,网上发一CPU回来装上

故障排除。

网友:
AMD新款的CPU也爱坏,有时真的搞死人

网友:
AMD的台式CPU已经换下了很多了  笔记本还没有遇到坏的  看来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AMD的CPU也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
换下CPU太容易挂了

网友:
这种故障 和维修流程 太纠结

机器不亮 北桥问题  之后的花屏 估计好多人都会动北桥……

网友:
还是第一次遇到花屏是APU问题

网友:
AMD的CPU本来就很喜欢坏,I3  I5的U也比较爱坏, 台式机1155的CPU坏的太多了。。。

网友:
txj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原来这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