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P5QL 开机报USB错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15秒后关机

楼主(2015-07-16):
主板型号:ASUS  P5QL 主板故障:USB报错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15秒后关机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我觉得蛮简单,报价100元,叫半个小时后来拿
弄了半个小时不行,然后上论坛一看,都说是USB过流保护,那就老老实实的查呗
最后查到一个南桥边上的822(图中标红线的地方)不行,直接换掉就OK了

附上这个图的点位图 和 点位图查看器,用点位图修起来很快的

p5ql epu 1.01g.rar

ASUS越狱版点位图查看器

网友:
这个822,帮大伙挣了不少钱。

网友:
USB过流保护吗?

网友:
H61以上的都采用电阻了,不好弄了,

网友:
822 呵呵 老是看的到

网友:
标出位置,方便大家

网友:
好像好多华硕都有类似的问题呀,我自己用的华硕也是USB报错

网友:
白来的吗呵呵

网友:
华硕的822排阻换掉收钱哈

网友:
帮大伙挣了不少钱

网友:
通病秒杀之

网友:
上次遇到一张是华硕h61的吧  开机也弹这个usb过流15秒关闭system  论坛上有高手搞定了 我没搞定 郁闷啊

网友:
一般就是电容问题

网友:
我怎么就搞不好呢

网友:
现在台式机主板都没价值了。直接换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