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寸液晶电视左边有拖影,求教大侠!!

楼主(2015-07-16):
电视是用游戏屏改的,改好后左边有拖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屏的型号是HV550QUB-B10,京东方的。

网友A:
估计是屏或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屏或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就像这样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不支持

网友B:
是不是驱动程序有问题呢

网友:
屏排线坏了

网友:
你确定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驱动程序有问题呢

程序刷了很多个了,只有这个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