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换HM55桥中招了

楼主(2015-07-16):
如题。今天换一HP DV6的
笔记本
桥 HM55的 ,换后提示温度高。蓝屏。。然后做系统一会就掉电。做不完系统就掉了。看论坛里换HM55的桥得从新刷BIOS。刷了个论坛上的也不行。大家给点建议。或是能不能提供解决这问题的BIOS
刷BIOS

网友:
多试试几个吧 没有100%的 但是如果BIOS问题 论坛绝对可以刷好

网友:
刷10个BIOS才好的情况我都遇到过。。。慢慢下来刷吧。。一个一个试 没其他办法。。。

网友:
淘宝有人 卖这种BIOS 可以找找

网友:
多下几个BIOS刷吧

网友:
已经刷了好几个了。

网友:
我一直以為只有華碩的才會?

网友:
是在找不到就淘宝看看 找换桥后的bIOS 祝你好运

网友:
风扇狂转才刷BIOS,你这个先要看看散热问题了。。。

网友:
温度高刷BIOS。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我手上也又快HM55的 换桥后还是不行 问题解决不了 没折了

网友:
不行到官网下载BIOS合成分离,或者让淘宝的人给你改

网友:
多找几个.试试

网友:
我有个想法。能直接把温控去掉可以的吧,处理器未必会有那么热吧

网友:
有人 卖这种BIOS

网友:
楼主 是不是你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要刷原厂BIOS,备份下来的不能用

网友:
为啥有些机器换桥要刷BIOS呢,是不是原来的桥和换上去的有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去淘宝上买吧 5块钱立马搞定

网友:
多刷几个试试吧,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