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联想B460 独显可以改集显吗

楼主(2015-07-16):
一同行联想B460来时待机0.006不触发,刷EC BIOS刷不进去,找了一个25L010的刷上去好了,触发显示进系统什么都正常,第二天上班装起来,开机发现变灰屏,再开变灰屏带点红,然后再开就不显示 了。外接也不显,连开机声音都没有了,电流能上到1.4A,不显示,拆机发现显卡电感阻值0.02欧,我把电感翘起,开机能听到声音但不显示,因为是同行的修的不触发,所以收费不多,可以把这个独显改成集显吗。有什么方法,外接旁边一个长条独显集显切换的芯片加焊也不行,想改集显,有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还没发现这个机器改独显的,直接换个改良显卡就没问题

网友A:
这显卡不死很贵啊 直接换了

网友:
你看主板上面有没有集显供电,如果有,就可以改

网友:
这个比较难哦,没那个号搞

网友:
b460的可以改集成的 我改过

网友:
把这几个排阻加上

网友:
可以改    比dell 5010 简单些

网友B:
楼主你这个还是BIOS问题 我刷过的

网友C:
他原来的显卡要拆掉吗?还有电感什么都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还是BIOS问题 我刷过的

刷过一个不行,风扇还狂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显卡不死很贵啊 直接换了

大哥,我一共给同行报80,买一个显卡70加6块钱运费,我不是白干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他原来的显卡要拆掉吗?还有电感什么都拆吗

显卡不用拆  显卡电感断开 找到lcd 开启亮度调节分别改好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哥,我一共给同行报80,买一个显卡70加6块钱运费,我不是白干嘛

同行维修料钱自理啊   这是行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行维修料钱自理啊   这是行情啊

我给同行加钱换,他又不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不用拆  显卡电感断开 找到lcd 开启亮度调节分别改好就行了

谢谢你兄弟,两个排阻装好,电感拿掉,U1的4pin5pin相连,开机完美点亮

网友E:
嘿嘿,谢谢了哈,今天也在想怎样改这个集显,前面RN3和RN4换上去了,U1那还在想要咋整,看到这帖子明天就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嘿嘿,谢谢了哈,今天也在想怎样改这个集显,前面RN3和RN4换上去了,U1那还在想要咋整,看到这帖子明天就去 ...

兄弟,你那是什么配置,我的是I5的,麻烦帮忙备份一个南桥BIOS,我这个点亮正常,但是关机关不死,就是屏黑了,电流还有0.9A这么高,刷个南桥BIOS后不亮了。刷了好几个都不亮。

网友:
可以,百分之百可以,我改好过。对着图纸改就好了,不用改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