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M-P35(B3)求助

楼主(2015-07-16):
主板型号MS-7680 VER 5.1 主板问题 机子可以点亮,但是 所有的USB 都用不起 还有圆口 键鼠 USB 接地500到600 没有电压, 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是不是南北桥到USB 的电路有问题 ,还是坏了,还请各位 帮我求个思路,谢谢
主板
求助

网友:
这个好搞,SUB供电问题,USB口那个小八脚拆了。将1、8脚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供电没有就查供电吧,先不管桥的事

网友:
5V 供电有么

网友:
没有 八脚芯片, 没有5V 供电

网友:
分享 给大家 ,此主板 已修复,我重VGA飞了一根下飞到USB 5V供电,他没有 就给他个,试试,就好了,就是有点不好看,弄得不好,还请见谅。也谢谢楼上的兄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