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70E 网卡

楼主(2015-07-16):
收回来的主板网卡灯不插网线也亮,把以前主板上的芯片拆掉  灯不亮  换上新网卡芯片 插上网线灯正常闪   但是设备管理器认不到网卡怎么回事?

补充内容 (2015-7-20 12:55):
本人非常感谢迅维网,主板已经修复了!但是就是网卡制造商为什么是映泰的呢?

网友:
可能是网卡供电不足,也可能是驱动的问题。驱动问题大一些。。
如果有PCI插槽建议插一个独立网卡。方便又省事。

网友:
那就查一下网卡芯片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

网友A:
是8111DL的新网卡芯片吗,

网友:
最好到旧板上拆呀,

网友:
直接装个usb的网卡速度快 。

网友B:
会不会是你焊上去的芯片不行啊 或者你没焊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你焊上去的芯片不行啊 或者你没焊好啊

换两个都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8111DL的新网卡芯片吗,

应该是  看不清了

网友:
原来遇到过,换旧板上的就可以了。新芯片可能没有MAC,没有激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