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显卡温度高

楼主(2015-07-16):
今天收到一台G460 客户说使用温度高   那过来一看  开机显卡58度   跑鲁大师不到两分钟就到了90多度  加铜片 清灰无效   加热扇热铜管  一切正常  排除铜管  那就换显卡了   换完跑鲁大师还是90多度  现在没折了  有没有高手有什么好的办法啊

网友:
之前遇到过,没搞好

网友:
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鲁大师大姨妈了

网友:
换铜管试试也许还是它的问题

网友:
刷一套散热系统试一下

网友:
热管老板 换一套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看看温控    刷下BIOS

网友:
温控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自己去感觉下温度真的有那么高吗?

网友:
铜片两边加硅脂,散热更好

网友:
跑鲁大师的时候  就用手摸  就显卡那块很烫  别的地方都正常  感觉是板材老化的原因

网友:
散热铜管问题吧!

网友:
铜管换下,是不是不到热了

网友:
遇过几次,都是换硅胶好的,用那种台式机成包装的硅胶

网友: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换个软件测下先吧

网友:
散热铜管或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