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

楼主(2015-07-16):
来时大短路,依据常识,B470大短CPU很有可能不保,取下测试果然不负众望,CPU挂了。修好短路再换个CPU,以为好了。上电试机,掉电,表现为放内存不掉,电流大概在0.9.。。放内存电流会上到0.9后瞬间掉到0.3.。。。BIOS刷了,涛声依旧,又遇到的同行分享下

补充内容 (2015-7-17 10:56):
还有就是待机0.09偏高。待机芯片烫。有35v电压,放内存不出CPU电压,不放内存出

网友:
换内存试没有,最好看一下内存的条件是否满足呀

网友:
这个现象不好搞

网友:
先换件,然后再拆,最后换人

网友:
皮管字没换好

网友:
独显供电   显卡???
解决了吗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CPU的集显供电MOS管有问题,换换就应该会好,。

网友(2015-08-19):
正在修这款机器。。CPU芯片短路了。。换了芯片管子还是依旧。。

网友:
我也修呢,大短路,管子换了,供电芯片换了,还短

网友:
应该先解决芯片发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