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N68-S3 UCC开机自动上电,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5-07-16):
上假负载不会掉电,实测内存1.5V内存负载0.75V出来了,没CPU供电,电源芯片是RT8841A+RT9618A,RT9618A可以用RT9619A代替,实测数据如下,请大神们帮我分析是电管芯片RT8841A的en电压低了,还是电管芯片坏了

网友:
怎么会自动上电呢。。考虑下

网友A:
先搞清楚自动上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搞清楚自动上电的问题

没电路图怎么搞自动上电,

网友B:
自动上电  先修触发,别管别的。。

网友:
hehe,又是新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动上电  先修触发,别管别的。。

触发的最终目的是拉低绿线,现在自动触发了,说明可以触发,就是CPU供电没出来,你给我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发的最终目的是拉低绿线,现在自动触发了,说明可以触发,就是CPU供电没出来,你给我解释下

供电被拉低,也会自动触发,自动上电,没想到这点  sorry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先搞清楚自动上电的问题

主板没图纸,就找IO的图纸,先搞清楚IO的时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板没图纸,就找IO的图纸,先搞清楚IO的时序

这块主板的帖子轮坛上有,不是IO触发的,是直接桥触发的

网友C:
说了那么长时间跑题了,还是没人会分析我的图纸,我不是想知道什么触发不触发,我只想知道怎么让CPU供电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块主板的帖子轮坛上有,不是IO触发的,是直接桥触发的

开关针是不是连IO?难道你主板开关针直连南桥?什么叫不是IO触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说了那么长时间跑题了,还是没人会分析我的图纸,我不是想知道什么触发不触发,我只想知道怎么让CPU供电出 ...

你时序不对,有CPU电压也一样不跑码。19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你将图纸发给我,ljrmm@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时序不对,有CPU电压也一样不跑码。19脚电压是多少?

19脚电压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针是不是连IO?难道你主板开关针直连南桥?什么叫不是IO触发?

不多说,直接上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关针是不是连IO?难道你主板开关针直连南桥?什么叫不是IO触发?

不要那么孤傲,坛里比你厉害多的,都没有说话,不要自以为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要那么孤傲,坛里比你厉害多的,都没有说话,不要自以为是

你看你这贴子,只有我回复得最多,我上面三句说话,那一句是孤傲?我也是小白,对不起,帮不了楼主!

网友:
8841先换了

网友D:
最好不帮这样的人,要不你会孤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不帮这样的人,要不你会孤傲了

不帮,你就离远点,还发什么贴,赚积分的吧,你说的话对我一点帮助也没有,

网友:
大哥我正有此意,只是想得到坛友的验证,真是知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你这贴子,只有我回复得最多,我上面三句说话,那一句是孤傲?我也是小白,对不起,帮不了楼主!

我可能言重了,我知道你是好意,我意思让大家帮我分析CPU电压的事,然后在解决触发,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要是有图纸就好了,修起来没这么费事,我这块是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