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华硕N56D不显

楼主(2015-07-16):
机器:华硕N56D,版号N56DP REV 2.0,AMD A8 CPU故障:电流2.05A,不显示,键盘有背光
解决方法:先外接试了一下,不行,拿掉内存,电流1.33A,证明内存ok。按以往的经验来说,2.05的电流已经开机了,怀疑屏有问题,又换了屏,还是老样子。因为此机器没图纸,所以只能换东西试,又换了个A6的CPU上去,还是不开机。最后一想,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的,去官网下载了一个也不行,最后去论坛找个一个bios刷上去,哈哈,开机了。
总结:此故障告诉我们,所有电压都出来了还是不开机,也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滴。大家别光看不加分啊,鼓励一下发帖的人吧。令附上亮机的bios

N56DP REV 2.0.zip

网友:
能刷BIOS成功的,都是大街上捡钱,幸运

网友:
在一些比较新的笔记本中 bios出问题的几率很大的

网友:
原来还可能是BOIS问题哦。

网友:
不错啊 小伙子

网友:
刷BIOS成了维修利器。楼上请穿上衣服。。。

网友:
现在的I3 I5BIOS的问题真的非常多。。。。

网友(2016-10-21):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现在BIOS导致不显示的越来越多了    最好就是把亮机图附上

网友:
华硕机器BIOS 喜欢坏

网友:
ASUS N56DP REV1.1 BIOS有吗,

网友:
加电1.78 无显,是BISO问题吗,内存电压都有了,哪位大神有下个试试,图纸也没关系。

网友:
刷BIOS好的机子太多了

网友:
不是合成的BO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