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路,不触发问题

楼主(2015-07-16):
七彩虹什么型号没记住,上电不触发,测得开机针3.3v正常,短接不下拉依旧3.3v,强制上电正常跑码亮机,弄到这里就下班了,I/O是w83627eng,求老师们给个检修流程

网友A:
你量一下接地脚有没有接地再说吧。

网友:
查下开关是不是好的

网友:
能强行上电跑5VSB到开机排阵的线路 应该很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量一下接地脚有没有接地再说吧。

同意。只要你短接没错。3.3V肯定会被拉低

网友:
68-67-73-72 短接开关报数据

网友B:
强加电还能跑马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强加电还能跑马的啊

有的板子确实短接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板子确实短接能正常工作

那我也试试看!!

网友:
开机排针的另一针还真没有接地,接了一个68欧的电阻连到了I/O,然后把3.3v对地也无反应,把I/O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接地脚有没有接地

网友:
这样子估计是绿线断线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