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eebook x205TA

楼主(2015-07-16):
ASUS Eeebook x205TA 为什么没有U盘启动 找不到启动的 谁知道 我需要安装系统

网友:
可有BIOS的截图 ?大家都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
为什么这里没有载图功能

网友:
我醉了,你不是做维修的吧?

网友:
这样的吗  能看到吗

网友:
朋友  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Windows 7 USB DVD Download Tool做了U盘系统 还是不能通过U盘装系统,移动光驱用也是读取不到。 这型号,没有这【Lunch CSM】选项 只有【Secure Boot Control】选项。

网友:
兄弟 我的也是啊 客户机器有密码, 没发改成u盘启动。 打电话问售后说只有用win8 32位的  可以用uefi的u盘启动项启动

网友(2015-08-30):
我这犹太华硕X205TA  妈的  不好装  分去了壮不回去了

网友A(2016-07-19):
弱弱的问一句    拆硬盘出来装不得吗?

网友(2016-09-22):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    拆硬盘出来装不得吗?

硬盘是固态芯片,焊在主板上的,,这机子真不知道怎么整

网友:
正在为装系统发愁呢

网友B:
我的是 在BIOS里没有硬盘启动项 我怀疑bios坏了

网友(2016-10-22):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 在BIOS里没有硬盘启动项 我怀疑bios坏了

这种情况先刷一个bios试试,一般是bios损坏

网友C:
哎,我这也有一台,不知咋整。。。我把硬盘分区了,现在又装不了系统,请问谁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哎,我这也有一台,不知咋整。。。我把硬盘分区了,现在又装不了系统,请问谁有什么好办法?

挂在台式机上装一下试试,还原的时候再把硬盘放回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挂在台式机上装一下试试,还原的时候再把硬盘放回机器

电脑没看到硬盘,是不是集成在主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没看到硬盘,是不是集成在主板上?

不可能吧,没有见过集成在主板上的硬盘,是不是mini 固态啊

网友E(2016-12-10):
我这个被人分区了,F9都进不去恢复模式了,无法启动U盘,有人解决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个被人分区了,F9都进不去恢复模式了,无法启动U盘,有人解决的不

这个机器没有光驱吗有的话可以使用光驱试一下,不行再进bios看一下

网友(2017-04-30):
这个机器是预装系统,好像不是平常的安装方法,我正在研究

网友:
实在不行 硬盘拿下来在别的机子上拷好了 装回去